楼主(2011-10-21):
还有M9036和麻M8000有什么区别?
附件: Doc1.doc (91 K) 下载次数:33

网友A:
它们的作用没有区别,但是使用场合有区别。

M8000用于FX系列
M9036用于A系列。

同理:SM400用于L,Q系列。

楼主:
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附件里图片那程序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B:
M8000用于FX系列
M9036用于A系列。

◆代 号 M9036 ◆名 称 常(一直为) ON状态 ◆描 述 ON : -------------------- OFF: ◆详细内容 · 在顺序程序中用作应用程序和初始化的虚拟条件。 M9036 和 M9037 状态与PLC控制开关的位置无关。在RUN状态,M9038 和M9039状态为OFF和 ON(与9036 和 M9037 相同)(在STOP状态时不同); 在STOP状态, M9038 和M9039 状态为OFF; 当PLC控制开关不在STOP位置时(运行状态),M9038仅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ON而M9039仅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OFF。 ◆注 释 · 因该特殊继电器(状态)只能从序列发生器读入,所以在程序中不能对它进行ON/OFF(强制)置位。

楼主:
那程序里D8的作用是什麽?

楼主:
怎么没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