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可以用网线下载上传程序吗

楼主(2011-10-21):
三菱可以用网线下载上传程序吗?有三菱的以太网模块

网友A:
可以的!只要PLC有以太网网络,就OK了!

网友B:
没接触过,,,,

网友C:
只要支持以太网TCP/IP协议就没有问题

网友D:
可以上传和下载程序,我们工厂就是用以太网连接的,用网线很方便只要知道PLC IP地址、网络号、站号就很方便的上传和下载某一台设备的程序。

网友E:
可以的。我用Q系列的加以太网模块用过,感觉还可以的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F:
可以的,上传下传速度比USB(COM)快很多的
Fred Lo

网友G:
我用Q系列的加以太网模块用过,感觉还可以的上传下传速度比USB(COM)快很多的

网友H:
只要PLC基板上安装以太网络模块就可以滴,IP地址自己手动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I:
只要有以太网模块,输入IP就可以了,

网友J:
我单位用的是Nport5610-8,也能用网线下载和上传程序。不过怎么设置我不懂

网友K:
没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