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一台三菱触摸屏F940GOT-LWD-C屏幕显示不正常,但不影响PLC运行,设备运行也正常,现买一台新触摸屏,想把旧触摸屏的程序下载到电脑,然后再上传到新触摸屏内。但下载时(用GT Designer2 版本2)显示“发生内部处理错误”信息。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你事先确定了F940的程序是由什么程序编写的吗?DU、还是GT2?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然读不出来啊。对于"发生内部处理错误"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屏的COM口设置和你硬件插的COM是否一致,   即使你连上了,到时候还要解密。屏不亮一般问题在驱动板上。你可以把旧机主板换到新机上。不用再写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的COM口设置和你硬件插的COM是否一致,   即使你连上了,到时候还要解密。屏不亮一般问题在驱动板上。你可以把旧机主板换到新机上。不用再写程序。

可以拆机换板子。程序加密的情况下。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D:
尝试一下新版软件看看

网友E:
确认版本、程序加密、程序存储位置、触摸屏的操作系统OS

网友F(2011-12-10):
学习增加知识,谢谢!

网友G:
屏的COM口设置和你硬件插的COM是否一致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H:
再一就是驱动问题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