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为什么D4不显示数据呢?

楼主(2011-10-21):
这是监控下的图片 也是全部程序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A:
好久不搞三菱了,不过应该是指令用错了,应该用双字传送指令:DMOV
下载积分:+2(xuehua1125)
丰胸的四种结果.....
1、大不一样
2、不大一样
3、一样不大
4、不一样大

网友B:
呵呵 ,楼上的方法都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可以了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C:
1楼有道理

网友D:
D4后面的那个(0)不是显示值吗

网友E:
D4 后的0表示监控的D4值是0,就是说C252的值没有传送到D4啊!!应该是指令不对的问题,我想也应该是DMOVE指令才对啊,主要还要看D4的设置,要和指令传送一致才能执行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F:
呵呵,C252本身就是32位数据,而且是一个整体数据,你现在要把人家拆开传送,呵呵,

网友G:
要用32位的命令 DMOV

网友H:
应该是上述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