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里的都有很大陶瓷电阻,大功率变频??????????

楼主(2011-10-21):
本人了看了电气柜里的都有很大陶瓷电阻,或类似陶瓷电阻,而都是很大的,不知道是不是陶瓷电阻..或者是绕线电阻.本人就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请知道答案者回答.谢谢大家.还有大功率变频接了类似与电抗器东西.我就是不明白是做什么的?起什么作用的.请专家回家,专家快现身..求求你

网友A:
是电阻还是保险管哦?后面那个可能是吸收大功率电机等停止时产生的电流吧,

网友B:
应该是大功率的制动电阻吧

网友C:
应该是吧!!!

楼主:
专家不在啊?有做设备的专家吗?开口说啊,你们说最有权威,解释的信息点.

网友D:
制动电阻

网友E:
一般大功率设备需要制动功能的会选择外置制动电阻器,其中功率的大小是按变频器实际功率相匹配的。
至于电抗器,变频器的标准配置上都需要有。电抗器,接触器,断路器等配置。其目的是减少干扰,降低变频器启动时对整流模块的冲击。
看看变频器说明书上会有详细连接配置描述。

网友F:
楼主看看那个东西上面的商标写的是什么。不就知道了吗。

jxh668

网友G:
22-35KW以上的要接电抗器
有控制停车要求的要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器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H:
如果是大功率的电阻的话,应该是大功率的变频器或者大功率的直流调速器的刹车电阻啊!
不过没听说过陶瓷电阻,一般电阻是带很大的散热片的那种啊!
绿色的微笑

楼主:
我图片上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这是电阻,大家看看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I:
楼主的照片上没有电阻啊!

网友I:
我也想知道

网友J:
第二张图是制动电阻的,第一张图是电抗器,主要消除对电网的干扰。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QQ:84818626

网友K:
是什么作用要看接线方式了,滤波电阻一般是与电抗器组合接在变频器电源侧,制动电阻嘛(貌似在输出侧)....光看图片没有接线图很难确定,随便猜一个,滤波用的。
饿米豆腐

网友L:
绿色的那个是放电电阻 ,我们做的充电器老化设备就用的这电阻 。变频器那的可能是制动电阻,在变频器自由停车时作用

网友L:
具体那电阻叫什么我明天去公司看下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M:
是变频器用的制动电阻。

网友N:
是金属的绕线电阻,应该是电机制动用的。

网友O:
加的的那个电阻是刹车电阻,就是制动用的,好像是接到变频器内部母线的正负极上。
电抗器进线电抗器,也有出线电抗器。作用是不一样的,你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有标准的一次接线图,

楼主:
也不是说的很明白,我个人估计是出现电抗器

网友P:
RL滤波,主要是制动时消耗功率的,防止高电压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Q:
你说的是回升电阻吧!是保护变频器不受到停机时的反电压损坏的保护!!!!!!!!!

网友R:
是制动电阻,用来消除制动电流保护变频器的;电抗器用来过滤谐波的

网友S:
第二张图是制动电阻的,无感绕线电阻,应该是第一张图应该是直流滤波是电抗器,主要消除对电网的干扰,平波。

网友T:
图片上是制动电阻

网友U:
这个要看是怎么接线的了再确定,图片上看不清楚。

网友V:
大功率的制动电阻

网友W:
电动三轮车上的电阻有了解过吗,和电动三轮车上的电阻是一个意思!

网友X:
从照片上看,应是大功率变频器外接直流电抗器,内部空间不足;电阻该是制动电阻,要求是无感电阻,阻值要匹配,功率要足够大。

网友Y:
不知道你的具体控制情况,如果不是自由停车,制动电阻的可能性很大!

1162859666@qq.com

网友Z:
上面图片是直流电抗器,用来滤波用的,大变频设备内部装不下,外置!

网友Z:
下面图片上电阻楼上有说是制动电阻,可能是直流回路预充电回路电阻,防充电电流过大;

网友AA:
变频器下方的是电抗器。消除抗电磁干扰的。绿色的三个是制动电阻或者叫刹车电阻

网友AB:
唉!工控高手们,老夫来回答:
放电电阻和电抗器。

网友AC:
大概说一下
制动电阻(刹车电阻):变频器控制电机瞬间停车(减速),这时电机由运转到零速(就像汽车踩刹车),变频器需要把多余的能量消耗掉,否则可能烧坏变频器。制动电阻就是消耗电机在这方面的能量,就像刹车片概念差不多,都是消耗能量,只是刹车片是消耗机械能,制动电阻消耗电能。一般变频器内部都带着内置的制动电阻。阻值一般不大,但是功率比较大,就像电炉子性质一样,只是制动电阻用来瞬间消耗能量,不像电炉子连续。

电抗器:出现在大功率的电器件前边,变频器控制电机瞬间高速(加速),此时变频器会把接入电网的电压瞬间拉低,对电网造成波动。电抗器的作用就是缓冲这种波动。

楼主:
谢谢 在下明白了
无独有偶啊

网友AD:
绿色的是制动电阻  白的发黄的是直流电抗器 接在变频器的P+  P-端的  主要的作用的提高变频器的功率因数 也有点减少干扰的作用

网友AE:
这要看什么控制箱了,这种电阻叫大功率线绕电阻,电阻丝绕在陶瓷管子上,它的作用是制动和降压(一般都是用分流的方式连接)。

网友AF:
制动电阻   电抗器

网友AG:
绿色的三个是大功率绕线电阻,肯定不是杀车用的,起什么做用还要看你这个电柜是用在那

网友AH:
就是 制定电阻 也叫刹车电阻 释放电阻 当变频器有减速到停止时 将多余的电能通过此电能释放掉  支持 37 楼的 说法

网友AI:
为什么要用三个电阻来做刹车电阻呢?难道是阻值不够串联吗?请楼主确认一下三个电阻是什么联接的我就明白了。

网友AJ:
不就是制动电阻嘛...
信捷代理

网友AK:
你说的那个我用过,既不是陶瓷电阻也不是陶瓷电容什么的,而是相当于熔断器,从空开出来后就要接它再接到变频器的输入三相电源端子。我们用的那种变频器是三菱的,特沉,两个人不要想挪动它,400A哦!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AL:
12楼的电阻是刹车电阻,11楼那个是电抗器

网友AM:
照片一像是电抗器,抗干扰用的,照片2应该是散热用的保护电阻,一般盒直流电机用的。就提要看实际情况,不一定准确。

网友AN:
刹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