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PLC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正方转

楼主(2011-10-21):
请问各位高手,用三菱PLC是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
大家努力让自己发光把

网友A:
用PLC的Y0和Y1点产生脉冲和方向,连接步进电机的脉冲输入及方向输入,具体编程也不难,楼主多学一下吧

网友B:
这个比较简单,查一下资料
动下手就解决了

网友C:
用其它的Y点去控制步进驱动器的正反转的输入点即可。

网友D:
发出的是+pluse时正传,发出-pluse时反转,一般步进电机上都有脉冲方向端子,将它与PLC输出点如Y1连接即可,如用DRVA DRVI指令等。正传时YI ON 反转OFF.

网友E:
可以有两种方法啊,一种是直接用PLC程序来改变脉冲方向,就可以改变电机方向,另点外可以脉冲信号不变,用PLC的一个输出控制一个继电器来改变电机的A,B向的电源方向啊!前一种做起来方便,后一种需要做控制电路,复杂一点噢。
绿色的微笑

网友F:
发出的是+pluse时正传,发出-pluse时反转,一般步进电机上都有脉冲方向端子,将它与PLC输出点如Y1连接即可,如用DRVA DRVI指令等。正传时YI ON 反转OFF,用PLSY同上也可以。

网友G:
用三菱的来讲,举例比如使用PLSY指令
步进或伺服控制方式采用脉冲+方向控制,Y0或Y1输出脉冲,Y2输出控制方向
程序如下:
LD M0
PLSY K1500 K0 Y0
ANI M1
OUT Y2
LD M1
PLSY K1500 K0 Y0
M0正转(Y0输出脉冲,Y2控制方向)
M1反转(Y0输出脉冲,Y2断开)

网友H:
1有的时正反向脉冲,2脉冲加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