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最近有个平台系统,要求采用两轴伺服控制,即X轴和Y轴,能不能采用Autocad文件输入,然后按照Autocad指定的轨迹运动,请问谁做过类似的系统,帮忙选型下,最好能采用PLC控制。当然别的性价比高的也可以。会的留下言,谢谢!

网友A:
要做当然没问题,鄙人研究了一阵子,后来由于感觉没实际应用而做罢,用CAD文件自动指挥伺服控制器的运行轨迹,如果只是处在PLC应用层面的朋友可能会有些不容易逾越的技术门槛.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变频器,触摸屏,成套伺服等,电微: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B:
台达的 DVP-PM 是可以输入G代码的.

楼主:
台达的 DVP-PM 是可以输入G代码的

那如何把AUTOCAD 的文件转成G代码

网友C:
用数控系统 加 cam 软件联机控制就好了

网友D:
这些技术我也想学,但越不过这技术门槛.

网友E:
听器来好复杂啊

网友F:
不是很复杂的,,,主要技术是数控那块的,,CAD通过软件生成G代码(就是机床用的那个),然后你在买个2轴的数控控制器就OK了。。都有现成的。,。。很简单。。。。。
  • 下载积分:+1(googe2008)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G:
    引用楼主googe2008于2011-10-21 13:05发表的 两轴伺服控制(Autocad文件输入)? :
    最近有个平台系统,要求采用两轴伺服控制,即X轴和Y轴,能不能采用Autocad文件输入,然后按照Autocad指定的轨迹运动,请问谁做过类似的系统,帮忙选型下,最好能采用PLC控制。当然别的性价比高的也可以。会的留下言,谢谢!

    用运动控制系统,自编CAD转换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很复杂的,,,主要技术是数控那块的,,CAD通过软件生成G代码(就是机床用的那个),然后你在买个2轴的数控控制器就OK了。。都有现成的。,。。很简单。。。。。

    CAD生成G代码的软件有吗?2轴数控控制器就可以吗?精度怎么样?还是要用运动控制CPU

网友H:
    同意8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