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伺服马达控制能采用Autocad文件输入吗?

楼主(2011-10-21):
最近有个平台系统,要求采用两轴伺服马达控制,即X轴和Y轴,能不能采用Autocad文件输入,然后按照Autocad指定的轨迹运动,请问谁做过类似的系统,帮忙选型下,最好能采用PLC控制。当然别的性价比高的也可以。会的留下言,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看看,早就有个项目不知如何下手
YOU-DIAN AUTOMATION

网友B(2012-05-20):
plc不行,用数控系统。国产很多的,比如上海维宏。将CAD图输入MASTERCAM,生成刀路,运动路径,代码,再输入数控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