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现在已经把检测的一些值保存在PLC的数据寄存器内,这些值也可在触摸屏上显示。问题是客户要求把这些数据能传送到类似U盘这样的内存卡上,用EXCEL能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不是要求实时监控数据),好像为了读些数据还专门搞套组态软件是太浪费了吧,除了写专门的软件外,是不是可以插个卡进去能提取到数据呢?有没有什么PLC或触摸屏有这个功能呢?请高手不吝指教!先谢了!(我现在的屏是欧姆龙的NS8-TV00B-ECV2)他的安装手册是英文的,不知能否读到,如果可以是不是要欧姆龙专门的卡,和电脑兼容否?)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A:
有些触摸屏有这个功能
  • 下载积分:+2(何舞汽)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触摸屏有这个功能

    西门子TP177系列触摸屏有这功能吗?
  • 下载积分:+3(何舞汽) 热心助人

网友A:
    不清楚,没用过那个系列的屏

网友C:
    维纶的MT6000系列和8000系列的屏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D:
    很多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连步科都有,

网友E:
    假如是为备份内存数据的话,直接用OMRON编程软件读内存数据.

网友F:
    贝加莱的人机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