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型号找不到

楼主(2011-10-21):
你好各位大师请问下s7-300我新建后不是要陪支架cpu型号及模块的吗,我怎么在我那个里找不到我需要的cpu型号啊,谢谢

网友A:
在硬件配置里更新一下HW试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HW怎么更新的,谢谢。

网友B:
在官网上找到相应的更新文件,下载了安装就成了。

网友C:
在你的软件安装路径下找 Siemens\Step7\S7BIN\s7hspinx.exe 就行了

网友D(2011-11-23):
是得要安装HW,网上好多的这些问题本不想回复,但还是回了,想想我当年也是挺难得就告诉你了,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E:
更新HW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网络更新,也可以下载到本地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