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命令这样用怎么就不行呢

楼主(2011-10-21):
描述:梯形图
描述:主要配件
描述:旋转编码器
描述:三菱PLC
我想显示速度,搞了好久,还是失败。。。。。
哪个大侠帮我一下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A:
不会,好高级

网友A:
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A:
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B:
SPD使用的X 与 此X对应的相关高速计数功能 有冲突
删除掉高速计数那部分可能就好了
手册上这样写的:
下载积分:+2(xuehua1125) 热心助人

楼主:
版主,你太帅了!收我为徒吧。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我的位置就没确定了。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C:
为什么只能用SPD指令呢,可以用计数器来直接计数啊!通过计数器的数量来计算出长度位置,在触摸屏上图形显示出来就好了。如果是不能计数的话,你的X001只能用在这里,其它地方都不能使用,还有就是你的编码器是单相计数,还是双向计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编码器的运转速度太慢了,在100ms时间内还没有检测到脉冲。所以没有反应。
下载积分:+2(xuehua1125) 热心助人
绿色的微笑

网友D:
还是版主牛啊
顶一个

楼主:
这是我以前的同事搞的,不仅有位置 还要有速度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E:
首先X1有无输入?高速计数器有无用到X1的。查查程序

QQ:84818626

网友F:
老兄上面的程序C252占用了X0 X1 X2 所以SPD换其它输入点
下载积分:+2(xuehua1125) 热心助人

网友G:
4楼下解 SPD 与高速计数不可同时使 以前我也这样试过

网友H:
看看X1的指示灯是否随着编码器的转到而闪烁,另外编码器是否加了电源。

网友H:
站长解释的太对了。

楼主:
11楼的解释很好,我改了下就行了呵呵 谢谢!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I:
修改PLC程序或SPD选择其它X点。

在东莞市

网友J:
X点不可以重负使用

网友K:
站长一下就找到了原因。佩服!

网友L:
版主的意思是,用了C252高数计数器就不需要在用SPD了吗?不是很懂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M(2012-07-15):
SPD指令使用的高速计数X点不要用用作其它用途,还有就是要注意是单相计数还是双相计数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N:
高速中X地址不能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