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与电位器连接S7300模拟量输入模块331-1KF02-0AB0连接方法一样吗?

楼主(2011-10-21):
请教:PT100(来3根线,其中2根接到PT100一个接点上)与3线电位器连接S7300模拟量输入模块331-1KF02-0AB0连接方法一样吗?在软件中的设置一样吗?

网友A(2011-11-30):
不完全一样:
1。PT100 中的三线为(A, B, b),其中B, b实际上是同一根线(电阻几乎可不计),PT100的阻值是随着温度变化而线性变化的,也可以在PLC模块上用2线接法(PT100用2线)。
2. 3线定位器,虽然阻值可以手动调整,但三个角之间都会有阻值的(除非把2个角短接),定位器的阻值模拟值是不准的,只能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