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前天下了最新的cxone4,想练练欧姆龙的sfc编程,结果发现编个自动程序还行,可是手动功能怎么加进去啊?各位大侠教教我啊,给个例程也可以,在这里 千恩万谢。。。。

网友A:
我没用过OMORN的PLC,但三菱的SFC,手/自是靠一个中间继电器切断,切断后就是一个分支了,手动的就按手动的来编。我想就SFC来说,各个品牌的PLC都是一样用法的。

网友B:
SFC是什么啊
没有用过啊,。

网友C:
引用楼主psyo于2011-10-21 18:52发表的 晕啊,欧姆龙的sfc编程怎么编手动和自动啊 :
前天下了最新的cxone4,想练练欧姆龙的sfc编程,结果发现编个自动程序还行,可是手动功能怎么加进去啊?各位大侠教教我啊,给个例程也可以,在这里 千恩万谢。。。。

没有用过SFC程序,楼主可以上传一段程序来看看吗?谢谢

网友D:
OMRON 的SFC没有吧 你可以上传一段程序看看吗?大家给你解决一下!

网友E:
跟三菱一样可以做的,把你的程式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