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我用300组态,现在硬件组态都不可以,但能读出CPU,是和存储卡有关系吗

网友A:
1、2005年后出厂的300系列均需要MMC卡。
2、即时没有PLC,也不影响硬件组态。

网友B: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我的解决办法是换一张新存储卡,300的存储卡不象400的卡,能够删除都彻底。 但是,如果不用存储卡的话,你的程序及组态等部分是下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