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温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1-10-21):
我这边有一台机器,上面装有两个热电偶,一个到达电柜温控器上面,长度3米。另一个到达打印机上面,长度40米。问题:打印机和温控器的温度显示不一样,相差几度?打印机没有温度补偿,温控器又不能调整温度补偿,调整会造成产品不良。有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让这两个温度一样?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两个表用一个热电偶试过没有

楼主:
你们说的我都用过

网友B:
现在还有没有调节温度补偿的温控表。换一块温控表啊。

在东莞市

网友C:
打印机上安装变送器,40米的长度当然会有误差的,而且是两条不同的热电偶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