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三菱FX2N PLC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线

楼主(2011-10-21):
]请教三菱FX2N PLC用什么型号的编程线请大师们赐教!!

网友A:
SC 09
下载积分:+2(plc学者)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也可以自己制做,并且很简单。

liuliangdt

网友D:
还是用 USB-SC09-FX 吧,方便点。
前几天我在淘宝网上看到只要40元一条,我就去淘宝店里买了条。程序是能下载上传的,别的就还不知道。

网友E(2011-12-21):
如果你不需要USB接口的,可以自己制作

网友F:
usb-SC 09很便宜

网友C:
SC-09,本论坛有图纸,可以自制。

网友G:
自己做就好了,网上图纸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