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我看看变频器内部都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1-10-21):
前些时日,我说过我要修丹佛斯 VLT 2900 的变频器,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把它修好了,原来是它的整流模块坏了,我买了个新模块把它换上去就可以了。但变频器内部还有很多结构我不是很清楚,恳请大伙帮我指出我知道的一些模块在哪,我现在知道了它的整流模块,IGBT模块,电抗器,启动电阻,不知道发脉冲模块是不是指它的操作面板这块,我现在不知道它的开关电源模块是在哪里?那4个大电容是干嘛用的?整流前有滤波电路,不知整流后有没有滤波电路?滤波电路一般是什么结构?等等其他的,反正我没提到的都是我不知晓的,大伙知道的,尽管说出来,谢谢了!

网友A:
你意思是,你提到的你都知道对吧!那你没提到的大家也不清楚,所以大家没发回答
學無止境

网友B:
看不清楚,也看不的很详细,

网友C:
呵呵,你那本电子电工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我标注了一下,不知是否正确,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E:
整流前后滤波的作用
前:滤除输入侧电源杂波干扰及本体回波干扰。
后:将整流后的电源脉动波经滤波后变为较平直的直流电源。就是你所说的4个大电解电容,当然还有滤除高频的电容器组合。
开关电源一般也在电源部分附近。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F:
小功率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标注了一下,不知是否正确,仅供参考。
[attachment=72754]
多谢版主了

网友G:
你找到SKDxx/16的元件就是咯,xx为不同的功率机器采用的不同的电流值,自己找去吧!
TEL:15623230057

网友G:
要给我评分哦!
TEL:15623230057

网友H:
它的电源模块驱动芯片好像是UC3844驱动芯片我忘了反正是线路板做的很精密,丹弗斯VL2800和2900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差。经常报警,稍微不注意的话。前几年接触的多。现在都快忘干净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它的电源模块驱动芯片好像是UC3844驱动芯片我忘了反正是线路板做的很精密,丹弗斯VL2800和2900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差。经常报警,稍微不注意的话。前几年接触的多。现在都快忘干净了

Danfoss变频器对环境适应能力差?开玩笑吧,你用Lenze的试试看!

网友J:
控制面板+主控板+驱动板+IGBT模块。万变不离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