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1):
事件登陆都做了,但是报警时没有弹出报警画面,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各位指点一下。在s900--s907等ON时没有弹出报警画面。郁闷!

网友A:
你看你这个设定了没有

楼主:
是呀,我没有设置,都是零。我看到了手册上面的说明,现在修改了,明天去写入看看。多谢了。

楼主:
类别都改了,但是还是不可以实现报警弹出。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吗?通知启动为开。

网友B:
你这好像只能用于报警条,和固定画面报警记录显示用,如果要显示弹出画面则要在PLC控制项编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好像只能用于报警条,和固定画面报警记录显示用,如果要显示弹出画面则要在PLC控制项编辑才行

我是做一个报警画面呀!但是不显示报警信息。不知你可以说说你的方法吗?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的。自己来顶一下!!!

网友B:
这个我以前说过,再说一次吧。1,在:元件---PLC控制---新增---基本窗口切换---写入PLC地址,如D100。2,做一个报警窗口画面,记住窗口编号,如:22。3,在PLC中,当报警产生,MOV  &22   D100即可在触屏上弹出警报窗口22。
  • 下载积分:+5(gumeng) 热心助人

网友C:
    7楼说的是其中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以前说过,再说一次吧。1,在:元件---PLC控制---新增---基本窗口切换---写入PLC地址,如D100。2,做一个报警窗口画面,记住窗口编号,如:22。3,在PLC中,当报警产生,MOV  &22   D100即可在触屏上弹出警报窗口22。

    感谢你的回答。我请问一下,  &22 无法输入。可否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PLC是三菱FX。

网友D:
    三菱FX用k22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菱FX用k22就行了
知道了,多谢了!

楼主:
我做了,但是还是不可以?MOV K14 D20,触摸屏里面的PLC控制也做了。还忘指教

楼主:
哪位可以帮助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