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PLC怎么加密呀?

楼主(2011-10-21):
以前从来没有加过密码,今天想起加密试一下,打开在线的登录关键字设置,但是怎么都不可以。我也有修改过PLC参数里的容量,但是。。。。。。。。。。

网友A:
要看是Q系列还是FX系列,FX要在线连接PLC登录关键字设置;
Q系列参数里设

网友B:
三菱的加密还有意思吗?

楼主:
是FX系列的PLC。求解!

楼主:
是不是大家在三菱FX系列的PLC加密也不可以呀?给个答案吧。。。。。

网友C:
可以加密的,不过加密了是没什么用的。都可以进入

楼主:
我知道可以解密,但是加密提示格式错误。何解!可以说一下具体加密方法吗?

楼主:
还是没有得到答案。看到论坛有加超级密码的,可也是无果。

网友D:
我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我用的可以加密的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是假的PLC呀

网友E:
FX很容易解密的

网友F(2011-11-23):
直接在编程软件中,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