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2):
想问个奇怪的问题,屏的工作内容是:在电源刚启动后,设备工作一段时间后定时报警,触摸屏会跳掉重新启动,过后,第二次工作再到时间到报警,触摸屏就不跳了,不知道在报警界面设置里那个功能没有搞对呀,想不通。

网友A:
排除方法(供参考)
暂时取消这个报警信息,看触摸屏是否会重新启动。(排除外围接线或者电源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触摸屏做一次“OS”更新。

楼主:
触摸屏怎么做OS更新呀,菜鸟级的,不是很会用,对于报警设置啊会有啥设置不对的可能性。第一次要重启,第二次就不会了呀。

楼主:
暂时取消这个报警,啊是在离散量报警界面里取消它,实际还是要报警的

楼主:
该报警已取消了,做了OS更新了,还是不行

楼主:
啊有人解决这个奇怪的问题呀

网友A:
没有出现这个报警信息,你的触摸屏还是要重启动,那说明与报警信息无关。
你可以在现场观察一下,是否是供电电源存在问题。如24V电源本身问题(找一个比较可靠的24V电源暂时替代一下)还有就是从电源输出到触摸屏插头的连接是否可靠。
如果二者都确定可靠,那只能说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了,需要送修。

网友A:
楼上问题解决了吗?
弱弱地问一声,你的触摸屏电源是否接在PLC的电源上?
至少一点可以明确,用户程序没有重新启动触摸屏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