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凌PLC模拟量输入模块(交流/直流/温度都需要),该先什么型号的PLC呢

楼主(2011-10-22):
现在我要做一个项目要用到监测交流电压/电流,直流电压/电流,温度,各位能推荐一下吗?
我刚看了A系列的说明书,温度的模块没有问题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但是电压只有直流-10---10V电流4-----20mA不能满足我的需要,还有交流电压/电流怎么办呢?

网友A:
使用变送器把全部待测信号换为4-20ma的就可以

网友A:
还有交流电压/电流也采用智能电量模块转换

楼主:
请问楼上的两位,你们说的 变送器 智能电量模块 也是三凌的一种特殊模块吗?

网友B:
你到三菱网站下载相关的模块手册看看就会选了, 变送器 智能电量模块不是三菱的,好多公司都生产这些隔离转换模块

网友C:
1,是三菱不是三凌
2,A系列已经停产
3,想便宜用FX系列,想强大用Q系列,想新潮用L系列
4,温度,0-10V都没问题,交流电压要用东西转成直流来用。

网友D:
电流电压可以用仪表测试,并用485通讯与PLC通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