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有关士林PLC用什么编程来编写

楼主(2011-10-22):
士林PLCAX0N系列的能不能用三菱的软件来编程 我用的是三菱老版的但是没有成功上下载 都是通信错误为什么啊 有朋友用过的吗?帮下忙了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三菱的软件 可能是你的设定有问题 你好好查下看

网友B:
哪里出现问题呢?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三菱软件吧。

网友D:
三菱软件

网友E:
还没有用过士林PLC

网友F:
用三菱的软件

网友G:
没有用过士林PLC

网友H:
我用三菱GX软件,没出过任何问题
请问朋友你用的是USB转COM的线还是直接用电脑的COM口呢

楼主:
我也用过三菱GX软件的也是连不上 是不是我的线有问题但是我用来连其他的没有事的哦

网友I:
我连过 士林和三菱一样用 就连解密软件都能用的 用GX可以 我是本 没有COM口 是用USB转的

网友J:
三菱的PLC在台湾叫士林。正仿品。

在东莞市

楼主(2011-11-30):
用USB-FX-09的就可以用不会掉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