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回原点ORG指令怎么知道原点信号是那一个输入点

楼主(2011-10-22):
大家好:
欧姆龙CP1H回 原点时用ORG指令,有两个参数,C1:指定输出端口,C2:指定方式,
并没有指定近点信号,正限信号,反限信号,那PLC的 输入点,我那个接原点信号,那个接正限信号 ,那个反限,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有空多看看操作手册,已给你上传。回原贴看看
下载积分:+1(shongyang)
下载积分:+1(3708407)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糊涂哥

网友B(2022-05-15):
这些都是固定死的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C:
回原点程序可以自已做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