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2):
雷赛MA860步进驱动器,说明书上给出的细分级别如下,大家说说如果我把组合开关设置为25600步数/转 能够实现吗?在一些论坛上看到如果步进驱动器的细分设置太高,驱动器的精度是很难得到保证,如图所示的驱动器最大的细分能够设置在多少精度能够有保证?请雷赛高手给点建议,最近要用它做设备了.谢谢大家!!

网友A:
1,25600细分当然可以设定。
2,驱动器的精度很还难得到保证,这一点不明白。
3,还要取决于速度,若速度要求高,细分不可能设置很高。
4,还有电流大小的设置。
5,总之,细分大一点有好处。具体情况 具体对待。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感谢分享

网友B:
    25600能够实现的, SW8打成ON, SW5----7打成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600细分当然可以设定。
    2,驱动器的精度很还难得到保证,这一点不明白。
    3,还要取决于速度,若速度要求高,细分不可能设置很高。
    4,还有电流大小的设置。
    5,总之,细分大一点有好处。具体情况 具体对待。

    如果我把细分设置为25600,马达的速度为600转/分的情况下,系统的精度有没有保证?能不能做到1个脉冲就有响应?

网友C:
    看看你的控制器能发出那么高的脉冲频率吗?脉冲频率要达到256KHz,抗干扰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控制器能发出那么高的脉冲频率吗?脉冲频率要达到256KHz,抗干扰很重要,

    用松下FP2SH的位置模块发脉冲,达到256KHZ没问题,最高可达400KHZ,
    我以前用步进驱动器大部分都是把细分设置在4,现在想把细分设置高一些,用它代替一些低端私服,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没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D:
    请问4楼,频率需要256KHZ是怎么算出来的。
    下面是我的算法,不知那里不对.
    假设电机的步角1.8度,细分数设为25600
    360/1.8X25600=5120000(转一圈所需的脉冲个数)
    现在是要600转/分  即10转/秒 ,即需要51200000个脉冲/秒,  512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4楼,频率需要256KHZ是怎么算出来的。
    下面是我的算法,不知那里不对.
    假设电机的步角1.8度,细分数设为25600
    360/1.8X25600=5120000(转一圈所需的脉冲个数)
    现在是要600转/分  即10转/秒 ,即需要51200000个脉冲/秒,  51200HZ

    细分是25600步/转,不用再进行乘法运算了,谢谢讨论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发言

网友E:
    应该不可以:如果25600(细分),转速600转/分,应该发不出那么高频率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可以:如果25600(细分),转速600转/分,应该发不出那么高频率吧

    人家上面都说了   25600不是细分    是256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等于128细分

       这么高的细分  没用过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A:
从理论上讲,25600脉冲/转 比普通的2500线编码器的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1:1)的单位/脉冲的精度还要高.
这样设置是没有问题的,精度也是没有问题的.
最主要是在实际中,600转/分,256K频率的信号抗干扰问题,伺服可以接受差动信号,步进应只能接受集电极开路信号.如果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那电气这一块的精度当然没问题.
另外,步进在加减速过程中易失步.所以在起停频率及加减速时间上也要注意.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感谢分享

网友G:
还要看负载的,你设太高马达很容易堵死不动。驱动器可以设定,但是实际很难高速高精度的运行。

网友H:
如果是600转/分,我建议细分调小点,发波频率太高,1抗干扰是个问题,2步进运行中易失步,3高速度运行转矩下降较大,精度没保证。综上所述,在要求不高的场所可以用,否则只能用伺服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