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2):
请教如何达到多个输入点,不要增加输入模块有其它代用吗?比如说要150个输入点,只要30左右个输出点就行,可以用什么达到增加输入点。

网友A:
除非你自己制作PLC

网友B:
去PLC公司订做
QQ:532904130

网友C:
这样也可以吗?神了

网友C:
引用楼主jyl于2011-10-22 14:15发表的 请教如何增加多个输入点,有什么能代用 :
请教如何达到多个输入点,不要增加输入模块有其它代用吗?比如说要150个输入点,只要30左右个输出点就行,可以用什么达到增加输入点。

楼主,你想这样做可能也可以,就是买很多.很多.很多硬件回来,象写功能块一样用硬件把要电路做好,硬件输出几个点再接到PLC上面就行,当然,成本和电路的复杂成度等等就别考虑了,你试试,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好像看过有种外置的输入装置,然后所有输入点接到这个外置装置上,再然后通过485连接到PLC,在PLC中指定的寄存器就能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