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175触摸屏菜单的设置

楼主(2011-10-22):
进信触摸屏 时面有:连接设备设置 GOT设置 时钟设置 我进入后设置,按确定没有反应,数据还是原来的数据?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为保按确定没有反应数据还是原来的数据?”这句话我没听懂。
你说这个菜单是系统菜单,用户可以进入修改一些设置。你是不是修改了什么功能没成功?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字!搞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