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FX3G输出点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1-10-22):
FX3G的在输出时外接个继电器。为什么在com端接24v时,没输出继电器也亮。在com端接-24v时输出触点接通时,继电器接通下马上就灭了。这个plc是不是输出的晶闸管坏了。
这个plc是漏型输出,S/S要接24V.
求解中。。。

网友A:
MT还是MR的?
如果MT注意要分方向的。

楼主:
这个3g的好像只有晶闸管输出的。
不过这个问题经过自己的实验已经解决。
这个plc输出端的com端如果接24v。这个点事持续输出的。
只有com端接0v时输出点的通断才起作用。
刚才犯了个错误。判断继电器的通断时仅仅观察了继电器的灯的暗灭。其实这个灯的暗灭也有正负极的。
错误比较幼稚。还是接触的太少。

网友B:
解决就好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FX3G是有MT和MR这二种,MR不分方向,MT分方向,也就是正负极。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