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后面所圈的部分的是什么啊?

楼主(2011-10-22):
在网上一直看到程序后面有红线圈的那部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A是代表常开触点
B是代表常闭触点
5 100 2 97 代表所在的步号有触点在
明白了吗?

网友B:
就是那样

网友C:
说得没错

网友D:
如1楼所说,表示元件接点等,在梯形图中的位置信息,或者说使用情况。

网友E:
1楼正解,这个是梯形图信息。

网友F:
1楼说得很正确。
就是那么的。

网友G:
本输出接点在程序其他地方使用的步号

网友H:
楼上解释正确

网友H:
楼主在不明白的情况下,可以将里面的数字当步号输入查找,便会领会它的意思,我也是这样才明白的

网友H:
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H:
有没有三菱机械手的软件

网友I:
软元件使用列表

楼主:
这下明白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