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三相异步电动机185KW能不能长期中低频率运行(非变频电动机)?

网友A:
可以长期运行但是要独立加装电机散热风扇。

网友B:
建议你加减速机 要是是热话就加长期独立加装电机散热风扇。

网友C:
可以加装散热器

网友D:
加减速机吧

网友E:
可以,只有电机不发烫就没问题

网友F:
加个自动给风的温控装置吧 定期检查电机的卫生 灰尘

楼主:
哦 谢谢各位 了

网友G:
同意四楼的

网友H:
可以的,如果电机电流正常温度偏高就要加装风扇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