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2):
欧姆龙的继电器输出型能改为晶体管输出么?

网友A:
没听说有人这么搞的,费那事,还不如买一个新的,要改里面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B:
可以改的,费事

网友C:
我只改过三菱的Y0和Y1。欧姆龙的没有改过。你先试一下有没有脉冲输出,频率设置在10hz,听继电器有嗒嗒的声音,如果有就可以改。但是输出的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确定不了。

网友D:
可以更换里面的输出板,把继电器输出板换成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E:
没有必要这样做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可以改但很麻烦,注意调整一下cpu时钟频率。

网友G:
不好搞的,风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