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 R4和三菱FR-E700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三菱QJ71C24N R4和三菱FR-E700变频器通讯的问题,请各位高手解答,用GX-WORKS2设置智能模块和FR-E700通讯,总是出错,有谁用过的,请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2011-11-30):
1. 变频器通讯参数设定需要正确(可先用通讯工具测试一下,模拟PLC发送数据)
2. PLC智能模块各个参数也要设定正确(可用串口通讯工具监听发送的数据是否正常)
3. 检查PLC程序是否正确
完成以上几个步骤,通讯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问题主要出在你的通讯设置中
变频器要设置,PLC的通讯模块也需要设置
另外PLC的通讯程序要正确,
全部正确的话,不可能通讯不上的,而且都是三菱的产品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