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PLC自动与手动的转换

楼主(2011-10-22):
怎样实现PLC自动与手动的转换

网友A:
互锁条件下调用两个子程序
LD I0.0
AN I0.1
CALL SBR0
Network 2
LD I0.0
AN I0.1
CALL SBR1
其中,SBR0:手动
SBR1:自动

网友A:
SORRY!应该是:
LD I0.0
AN I0.1
CALL SBR0
Network 2
LD I0.1
AN I0.0
CALL SBR1
其中,SBR0:手动
SBR1:自动

楼主:
三菱的
怎样实现PLC自动与手动的转换

网友B:
LD X0
CJ P0条件跳转
自动程序段落
P0
LDI X0
CJ P1条件跳转
手动程序段落
P1 FGND

楼主:
大师们!能不能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出来 ,我才学 特别是自动/手动 很不好写

网友C:
没有标准的。。。。。。。你喜欢。。

网友D:
看不懂 有简单点的吗????

网友E:
有什么用啊?感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

楼主:
请大家发一个程序实例看一下 多谢!

网友F:
没有模式想如何做就如何做好了

网友G:
都好深奥啊

网友H:
用主控指令也可以

网友I:
用条件跳转就可以了

网友J:
我也是新手

网友K(2011-12-17):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L:
那么多资料,下载啊

网友M:
用IST指令,爽死你!

网友N(2012-02-29):
谁能说清楚点???

网友O:
`
不懂的可以仿真

网友P:
这个和继电器控制一样;你要怎么样控制;转化开关在梯形图里面好比输入点x;就是通;断来编程实现

网友Q:
我发一个 简单的PLC自动与手动的转换程序有注解的 看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