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欧姆龙模拟电位器的编写问题

楼主(2011-10-22):
手头有几个CPM1A想写上程序处理了,我原三菱FX1s里模拟电位器程序是 (M8000--------------[MUL D8030 K2 D0]意思是上电运行后把D8030数值乘以2再传送到寄存器D0,就是255*2=5秒左右。请教大家欧姆龙CPM1A上的模拟电位器250CH,写类似的程序该怎么写,我看了CPM1A说明书半天没有详细说明。O(∩_∩)O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你可以用乘法指令,LD0000---[ MUL DM1 250 DM2 ]就是把DM1乘250CH结果送到DM2

网友B:
LD 253.13
*U 250 &2 D0
253.13对应三菱的M8000
*U是无符号二进制乘指令

网友C:
LD 25313
MUL #2 250 DM0000
2楼那个*U的乘法没有见过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兄弟的解答,对我帮助很大O(∩_∩)O谢谢!另外咨询下,如何把DM000的数值放到记时器设置值上面。以下是我写的直接把DM0000放在记时设置位。但不能用。求高手解答。

网友B:
纠正一下,CPM系列不支持*U指令。不好意思。
DM0放到定时器设置值没有问题的。只是DM1有点不明白,2除以251通道的值, 当251>2时,DM1=0,这样有什么意义?

楼主:
楼上兄弟,你好!我是需要电位器总量程5秒就够了,所以把250的数值20秒除以4,这样电位器拧到底也就是5秒,行程长了1-5秒时间准确度就高了啊。

楼主:
我是拆了原电位器,另焊了两个1K多圈电位器,分别用于两电机的定时与延时。电机定时只要2秒左右就可以了。所以我需要把250的数值除以4来用。我现在是程序里能看到250,251通道数值0-200的改变,但DM0,DM1数值没有看见动

楼主:
仔细想了想,是不是除法数值不对呢。
谢谢大家。请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自己搞定了,原来用TIMH后,原来250通道的数值会变为2秒。改用MUL就行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