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电压压降太大怎么办

楼主(2011-10-22):
新装两台塔式起重机,由于是供电末端,工地上已经有多台了。现在工作时电压压降很大,220V的和48V的交流接触器不能正常工作,请各位同仁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对变压器增容或者加粗电缆的办法都不能实行,客户不配合,他们也有难度,能不能在电路控制上想想办法,只要能让接触器正常工作就行。公司其他设备有的接触器上并联了过电压抑制器(电容),这是过电压用的,欠电压可以用吗?

网友A:
线圈换成宽电压的

网友B:
就地加上电容,功率的30%

1162859666@qq.com

网友C:
加个电容柜就可以

网友D:
加个补偿电容柜 应该能行要不你就将线圈电压改成直流的 加个好一点的直流电源 试试吧 输入电源要220-110的

网友E:
加个电容柜可能不行,因为补偿柜的投入和切除一般都会加以延时,而起重设备启停比较频繁,投入和切除应该跟不上,就在电机的电源线上并自愈式补偿电容可能好一点。

网友F:
用开关电源(AC85V-264V)供电.

网友G:
如果仅仅是控制部分还好办,怕提升机电机电压严重偏低就麻烦啦
先300W的稳压电源试一下,注意安全!

网友H:
加个补偿电容柜

网友I:
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J:
如果仅仅220V的和48V的交流接触器不能正常工作,可以加一个小变压器只给接触器供电。

网友K:
要说的清楚些 只是接触器就好办

网友L:
加个隔离变压器~~给控制电路供电!

网友M:
可以加在频繁启动设备的启动开关上或者更换接触器

网友N:
调节变压器的电压,减少因线损所做成的压降.

网友O:
实在不行,就得配上发电机组了。

网友P:
可行的办法是改用直流继电器来控制。
绿色的微笑

网友Q:
我认为楼主说的电压低是起动电压低还是工作电压低,楼主要分清楚,楼主试试看,如果是工作电压低1 楼说的对用个宽电压线圈就行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用补偿柜也只能试试看,补偿柜也不一定行,打个批方你一天要吃两碗干米饭,你要是吃两碗粥,能不饿吗。

网友R:
楼主应该是说控制电源电压受到,吊车启动影响吧,如果这样就好解决啊

楼主(2012-05-27):
回复楼上所有的朋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去年底和甲方协商直接从箱变放了条专线过来,电压过低,主要原因还是线路太远,线径过细,以后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不要动其他想法了,直接换线。关键是这条专线贵啊,甲乙双方老板都不愿意出钱(开始时老板们根本就不承认电压过低,非要我们电工查设备原因,真TMD扯谈)

网友S:
如果是功率因数低加补偿电容才有效,否则只能用稳压器使控制接触器的线圈电压稳定,接触器才能正常工作.但要注意主电路的电压如太低,电机会过热.

网友T:
如果只要220V的和48V的交流接触器正常工作那就加个开关电源就OK了

网友M:
这种问题应该从电源开始查,才能更快的找到原因

网友U:
加一个开关电源可能行的

网友V:
用电力电容器补偿
东方不败

网友W:
如果只是控制电源不稳定的话,买个大功率的稳压器就可以了,又经济,又方便…

网友P:
用自耦变压器
绿色的微笑

网友X:
连接触器都不吸,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Y:
要说的清楚些 只是接触器就好办 加一个交流稳压电源

楼主:
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我在17楼,已经说明了。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Z:
控制电源部分加装个500W的调压器
相信自我!

网友AA:
在控制部分加个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