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1-10-22):
三菱PLC用FXGP_WIN-C编程软件,不能联机不能上传程序,提示通讯错误。我的COM端口设置也是正确的。

网友A:
检查通讯电缆

网友B:
你能在同类的PLC上试验一下,是否是软件出了问题,以前我碰到一次,重装三菱软件后就行了

网友C:
重新安装三菱编程软件

网友D:
是老PLC,干嘛不用GX-DEVELOPER8.66最新版的?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E:
PLC还在工作状态,不能下载,要先把PLC改为在停止状态,才能下载。

网友F:
看下通讯线

楼主:
我的通讯线用GX-DEVELOPER8软件就能用

网友F:
软件呢?还有硬件呢,有可能plc的通讯口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