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电流计算

楼主(2011-10-22):
我有一台250KW的三相电动机 想加个过流保护装置 但是电流倍数不会算 应该选择多大的热继电器能行

网友A:
好像应该是550A-650A的吧,整定大约610A

网友B:
P=3UICOS& 250000除以(3乘380乘0.8)等于274.1228然后乘以1.732等于474.78A
不知道这样算行不行。。请大侠指教。。

网友C:
加600/5电流互感器,互感器的二次侧接5安培的热过载继电器,设定电流×变比=电机额定电流。
學無止境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