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S7200整数除法余数问题

楼主(2011-10-23):
大家好,请问一下,如果一个整数除以2,先不能确定这个除完以后会不会有余数,如果有的话那个地方可以显示出来的,谢谢

网友A:
先把整数转换为双整数(I-DI),再把双整数转换为实数(DI-R)进行除法运算,这样就可以直接显示余数了

网友B:
看图片
VD10是由VW10和VW12组成,按照图片的操作结果后,VW10存放的是余数(如果被2整除了,那么余数就为0),VW12存放的是商
举例,如是5/2那么VW10存放的是1,VW12存放的就是2

网友C:
除以整数(/I)指令将两个16位整数相除,并产生一个16位商,不保留余数。

网友D:
好好看看手册:
除法指令有整数除法DIV-I
完全整数除法DIV
双整数除法DIV-DI
实数除法DIV-R
1楼回复的是显示小数,楼主要的是余数
2楼正解
下载积分:+1(hl01) 热心助人!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