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X-1N的程序可以读取,但不能编辑。

楼主(2011-10-23):
我用8.0版本的三菱编程软件对FX1N-60的PLC进行读取,可以进行读取,但不能添加程序。

网友A:
1、如果你的软件安装时选择了监视模式,那么你不能修改程序。
2、如果你没有勾选监视模式,那么在上载后,程序处于只读模式,你需要在工具栏中将状态更改为读写状态。

网友B:
楼主回答安全正确,补充一下,第二条的情况,可以按一下 F2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