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我用分度盘4工位,看看移位指令怎么样,动作是这样的 设备启动,1工位放好料记忆,分度盘转到第2工位,第2工位工作,到第2工位是复位第1工位的记忆信号,
  看看用什么样移位指令好了  谢谢  大家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使用 SFTR 或SFTL  位右移或位左移
详情看:FX1S,FX1N,FX2N,FX2NC系列编程手册194页

网友B:
楼主可以试下用旋转工作台指令(ROTC)。

网友C:
左右移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