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分系统

楼主(2011-10-23):
D0Z0什么的 是什么意思??求指教

楼主:
自己明白了

楼主:
还是有点疑问
比如: MOV D23 Z1
MOV D24 Z2
SUB D0 D1Z0 D30
SUB D30 D1Z2 D32
这里面Z1,Z2分别是最小,最大位置,比如Z1=5,为什么下面D0减去的是D6位置(D1+Z0)的值?? 为什么用D1Z某某?? 前面用的是D0 如ADD D0 D0Z0 D0

网友A:
D1Z1 = D(1+Z1)

网友B:
Z:变址寄存器,Z0=5,Z1=2时。D0Z0=D5,D0Z1=D2,D1Z1=D3。楼主说的有点看不大懂,3楼说的很明确

网友C:
变址寄存器,如果能熟练运用,编程会变得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