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碰到三菱PLC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0-23):
我碰到难题了,想请教师傅们!我用三菱简体PLC编辑软件FXGPWIN读程序的时候,里面显示的数据很模糊,以前是好的,重装了一下系统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不知有哪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改用 GX DEVELOPER试试
http://down.ymmfa.com/?id=70

网友B:
提议一楼的

网友C:
三菱简体PLC编辑软件FXGPWIN是绿色软件,无需注册安装程序就可以使用 ①你电脑的分辨率调的是否合适 ②查一下有无病毒 ③再重新下载一次FXGPWIN使用试一试。

网友D:
重新安装或改用新版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