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M位置位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1-10-23):
请问一下200的程序里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指令的,就是可以查出从M0.0至M0.7里面有多少位的位(处于ON).有多少位的位(处于OFF)

网友A:
用MOV-B指令把MB0传送一个存储器里(vb),再把(vb)值转换成二进制就一目了然。

楼主:
我是想让PLC自己认出来,或者如果有三个是ON位的,我再乘以一个数,如果ON位越多,这个数值就越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