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一个人在家想学习PLC通讯控制变频器,感觉到好难,连个问的人都没有,备好了各种变频器和说明书(三凌E700,丹佛斯2VLT800,台达VFD0.37B,西门子440,台安,松下,三肯,安川,正弦等)也有相应的通讯线和486/232的转换器,安装了西门子226的编程软件和通讯线,仔细阅读了各个说明书,还是无从下手,肯请老师们给一个例子或者推荐一本好书,要最基本的,比如变频要设置哪几个参数,226PLC的简单程序,连上线通电就能通过文本显示器TD200或者TD400或者控制变频起动停止,升降速正反转就行了,先谢谢各位前辈啦

网友A:
小弟也想学三菱和台达VFD-B通信  我有一本书 像很多教学视频和书箱一样  东西讲了很多  但到关键时候就画一个方框 写入起动正转信息帧  要么就是上面的样程序用上后反应都没有   我还是买了书后照着型号请购的硬件  结果-------- 没办法  如果师傅找到了给小弟一份  51dgkgcs@sina.com   谢谢!

楼主:
目前还没有

网友B:
我也深有此感,想学习PLC与变频器通讯控制,但是觉得无从下手。

网友C:
在网上搜搜PLC的使用手册有很多的,PLC编程读写地址建立连接,变频器设置通讯地址,波特率,控制源,看使用手册。
S7200需要调用USS_INIT和USS_CRTL指令编辑(需要下载),选定指令按F1,看帮助。

楼主:
多谢五楼的老师

网友D:
先从网上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