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四线传感器如何改成三线传感器,二线传感器

楼主(2011-10-23):
四线传感器如何改成三线传感器,二线传感器,请问如何改。谢谢。

网友A:
pnp,还是npn,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B:
是热电阻吗,四线制一端短接就成三线制,三线制的一端两线短接就是两线制了

网友C:
那要看你是什么传感器了,不同的传感器接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