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表格列出各种PLC的输入输出,中断之类的。

楼主(2011-10-23):
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一个表格,里面有各处品牌的PLC输入,输出,中继,时继等,如三菱的X,Y,M ,T ,西门子的I0.0,Q0.0 ,M,T,,这样子的,目的是按基本指令来编程时,直接代换里面的代号,就不用学那么多品牌PLC了。

楼主:
只因近段时间转了工作,用的PLC是欧姆龙和西门子,但我熟识的是三菱,又要学不同牌子的触摸屏,怕没那么多精力。我想的是简单一些的用基本指令都差不多,如果复杂的就用SFC编程方法了。所以很想找一下这种表格。

网友A:
哈哈,,想的美,,,其实我也想要,,,嘿嘿

网友B:
有最好了 谁都想要( ⊙ o ⊙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