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析一个新程序?

楼主(2011-10-23):
有时遇到一个新的程序,会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就是看不懂它,请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经验和方法?

网友A:
了解每一段程序的功能和关系。输入每个I/O的注解。联合设备每个动作顺序分析

网友B:
了解设备动作流程,然后从警报处开始分析,分析每个警报产生的原因即可

网友C:
结合设备实际电气配置,了解设备生产时动作的工艺及步序进行学习!

网友D:
最基础的是要了解,设备的运行原理,及最基本的PLC指令。

楼主:
三楼的分析方法很独特,又学到东西了,十分感谢!
怎样分析一个新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