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有谁能帮我说明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23):
不会截图只有:【TO K1 K1 K4 K1】
【DTO K1 K1 K50000 K1】
这两句在一起,由同一个输入驱动。
这里怎么有两个写入到同一个模块,而且是同一个寄存器的指令,而且K4 ,K50000两个数差那么多,这是一个机床的梯形图,谁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上网搜索下吧

网友B:
特殊功能模块写入指令,看你是什么模块,指令就不一样,楼主应该说明这是什么模块

网友C:
这两条语句是否紧联?只有第二局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