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MOV K5 D521为何在后面的程序中读作M2105,怎么来的?

楼主(2011-10-23):
请教MOV K5 D521为何在后面的程序中读作M2105,怎么来的?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啥?能将整段的程序传上来看看吗?

网友B:
要把程序截图过来,看一下!

网友C:
不会吧
mov k5 d521 只是把 10进制的5 传给数据寄存器 d521

网友D:
楼主出的题太高深了,看吧明白,请把截图或程序传上来看看。

楼主:
请教了别人,基本搞清。前面程序:
DECO D521 M2100 K4 (对D521里的数据进行译码,结果放在M2100里,4的意思为占用16个点)
M2100接通后。。。。。 MOV D521 K5 (把5送人D521中,经过译码,从M2100往左第5个点接通,即M2105接通)
谢谢大家!

网友E:
请教了别人,基本搞清。前面程序:
DECO D521 M2100 K4 (对D521里的数据进行译码,结果放在M2100里,4的意思为占用16个点)
M2100接通后。。。。。 MOV D521 K5 (把5送人D521中,经过译码,从M2100往左第5个点接通,即M2105接通)
谢谢大家
我表示你请教完了还是错了,绝对不是MOV D521 K5 (把5送人D521中,经过译码,从M2100往左第5个点接通,即M2105接通)
谢谢大家

楼主:
那请教楼上,是怎样的呢?

楼主:
把程序截图传上吧

网友F:
M2100往左第6个点接通,即M2106接通 手册都不会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