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星三角启动,怎么计算电流,交流接触器用多大?希望高手提供公式。

楼主(2011-10-23):
星三角启动,怎么计算电流,交流接触器用多大?希望高手提供公式。

网友A:
星三角启动的电机运行电流大小根据电机的大小决定的,使用的接触器电流的选择是按电机相电流选的,就电机额定电流除以1.732就是电机的想电流,接触器的使用电流要是电机相电流的1.25-1.5倍
下载积分:+3(fei1436) 热心助人

网友B:
注意星三角 和别的算发 略有不同 接触器有分流哦
下载积分:+3(fei1436) 热心助人

网友C:
交流接触器的大小与接法有关系

网友D:
电流大约为电机功率的两倍

网友E:
主,星,角接触器都要根据电流来选用呕

网友F:
按额定电流的65%来选接触器就行、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