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3):
求用倒顺开关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的图纸(单相电机为双电容)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B:
倒顺开关1   ---------1
                2------------2
                2-------------3
用万用表测试倒顺开关1组常通,当方向R时2与2通,当方向L时2与3通。即习惯当方向R时2与2通时接启动电容(100UF-200UF),当方向L时2与3通时接工作电容(3UF-30U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倒顺开关1   ---------1
                2------------2
                2-------------3
用万用表测试倒顺开关1组常通,当方向R时2与2通,当方向L时2与3通。即习惯当方向R时2与2通时接启动电容(100UF-200UF),当方向L时2与3通时接工作电容(3UF-30UF)。

支持,顶一顶